[求助] stb仿真和AC仿真得到的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不一样

楼主(2021-04-10):
如图是我的结构示意图,我在画圈的地方加了iprobe或者大电容大电感,发现仿出来的增益曲线和相位曲线在某些corner下是不一样,特别是频率在100M之后的曲线有较大区别,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运放输入寄生电容。

网友B:
是用大电感和大电容,环路里串接一个AC和大电感,再接一个对地电容,大是1T的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大电感和大电容,环路里串接一个AC和大电感,再接一个对地电容,大是1T的量级。 ...

我一般串的1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串的1G

重点是大电感和大电容。。。不是大电阻和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寄生电容。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