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使能端口在比较器模块中的使用

楼主(2021-04-10):
最近1一直在看一个SAR ADC的硕士论文,其比较器使用的是高速比较器,预放大电路+Latch结构,下图为预放大电路的三级结构,使能端口ENA的接法已经在图中标出
二图是ADC的工作的系统时序
我想问一下,ADC在刚开始工作时,使能端口ADC_ENA使能,第一级预放大电路的输入管的源端断开,整个ADC工作过程源端电压都是VDD?

网友A:
有相关论文么?vb1+vb2是优化dynamic offset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关论文么?vb1+vb2是优化dynamic offset的么?

就是偏置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偏置电压

哦哦,没注意,第一级是存offset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