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S CONFLICT++

楼主(2021-04-10):
在用vcs跑前仿时,报出这样的error ,希望大神可以帮助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0ns时报的错,可以不理它。
对照一下波形吧

楼主:
哦哦好的  感谢大佬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A:
0ns时报的错,可以不理它。
对照一下波形吧

请问如果不是0ns报 如何解决呢

网友:
那就检查连线,一般是两个output接在一起了

网友(2022-04-02):
我遇到的还有一种的解决方案就是,paralle simulation的时候,将dofile中添加一下  add_input_primary  [signal name ] -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