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C617出现问题 请大佬帮忙看看解决一下

楼主(2021-04-10):
提示安装路径有问题

网友A:
先解压这几个分卷压缩文件,再指向解压后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解压这几个分卷压缩文件,再指向解压后的路径

尝试解压过一次 好像不识别.7z结尾的文件

网友B:
在window上先解压,或者在linux上装7z的软件

网友C:
大惊小怪的,没有解压,或者路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indow上先解压,或者在linux上装7z的软件

Linux下装7z软件时报这样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indow上先解压,或者在linux上装7z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惊小怪的,没有解压,或者路径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