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性能提升

楼主(2021-04-11):
按照文献中的栅压自举开关结构进行仿真,发现负载电容为1pF的时候ENOB只有11bit,请问有哪些地方可以优化吗?

网友A:
扫一下开关导通阻抗随输入电压的变化,但从thd看不像是它引入的非线性?看二阶谐波最大,是单端开关?单端开关要注意电荷注入与时钟馈通。其它的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一下开关导通阻抗随输入电压的变化,但从thd看不像是它引入的非线性?看二阶谐波最大,是单端开关?单端 ...

我减小输入管的导通电阻可以使SFDR增加7dB左右,但是对SNDR基本上没有影响,看FFT波形好像是因为噪底太高的原因?还有就是大佬您说的单端开关的问题,因为我暂时只按照上图的结构搭建出来进行仿真,您的意思是这种结构可以改成全差分的吗?

楼主:
有人大佬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减小输入管的导通电阻可以使SFDR增加7dB左右,但是对SNDR基本上没有影响,看FFT波形好像是因为噪底太高 ...

不知道,不清楚,没研究,以前学过的忘完了。
是否是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可以看看开关相关的论文(我忘了这两个会表现出什么现象了),或者仿真看看——除了差分信号,减小mos管尺寸可以减轻这两个效应,减小mos管后带来的非线性可以串联一个的电阻改善。

是否能改成差分看后级是否允许差分信号,或者伪差分信号。

网友B:
你这噪底也太高了吧,你看看瞬态是不是真把电压泵上去了,采样出来真有改善么,我记得以前BS随便调都可以到1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噪底也太高了吧,你看看瞬态是不是真把电压泵上去了,采样出来真有改善么,我记得以前BS随便调都可以到 ...

确实跟别人文献里面对比噪底太高了。这是瞬态的仿真波形,看起来是有栅压自举的效果啊?另外我想问下做fft的时候是选择图中标注的那个地方进行采样吗?还有就是噪底与什么有关呢?

网友(2021-08-10):
楼主采样频率是多少啊?负载能接到1pF,开关管尺寸多大?

网友(2022-06-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5-27):
输入频率时40多M吗

网友(2023-07-19):
您好,您的VOUT在CLK为低电平的时候是怎么保持的呀

网友(2023-11-07):
引用 楼主:
确实跟别人文献里面对比噪底太高了。这是瞬态的仿真波形,看起来是有栅压自举的效果啊?另外我想问下做ff ...

您解决了嘛,我看着我这瞬态波形也挺好的,就是位数调不上去

网友:
开关线线性度很看工艺

网友C(2024-11-08):
这个文献能分享下吗?顺便想问一下目前采样开关的线性度做到最好ENOB有多少能分享下相关文献吗?

网友(2025-04-16):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献能分享下吗?顺便想问一下目前采样开关的线性度做到最好ENOB有多少能分享下相关文献吗?

...

请问你最后找到了吗,可否分享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