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

楼主(2021-04-11):
全差分环形振荡器,延迟单元输出波形不是正弦波怎么办?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啊,LC振荡器出来的也只能是勉强的接近sin,RC都没有选频特性怎样出si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啊,LC振荡器出来的也只能是勉强的接近sin,RC都没有选频特性怎样出sin呢 ...

那这样的话,相位噪声就会不好吧,  这个是经过反相器后的波形,这个波形也不太好

网友B:
相位噪声和你是不是正弦信号也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噪声和你是不是正弦信号也没啥关系吧?

哦哦,明白了,我看书说,波形不对称,相位噪声就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