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极点分离图中的问题

楼主(2021-04-11):
按公式,fd随频率下降,怎么在红圈处,直接垂直下降了?

网友A:
米勒效应不再起作用?翻一下书上未简化前的公式看看?

网友B:
Cc太小了,极点按没有Cc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太小了,极点按没有Cc来算

嗯,太小了Cc影响不明显了,按理说,其他电容也会与频率有关系,导致极点也会变化吧?
但这种极端情况实际上不会有涉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勒效应不再起作用?翻一下书上未简化前的公式看看?

可能是的,其他电容开始起作用?但不管是哪个电容起作用,都会使极点受频率影响

网友C:
在大尺寸工艺里面一般输出级MOS管的寄生电容也已经几百fF甚至更大了,fF级的弥勒电容已经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大尺寸工艺里面一般输出级MOS管的寄生电容也已经几百fF甚至更大了,fF级的弥勒电容已经不起作用了 ...

好的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