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buffer延时

楼主(2021-04-12):
请问各位大佬,有知道为什么hspice仿真buffer延时结果,和工艺库提供的lib库中查找表对应的延时结果差别很大? 用spice仿真buffer延时时可以直接用标准单元网表进行仿真吗(假设寄生参数较小),还是必须要用提取寄生参数后的网表进行仿真?求大佬解惑

网友(2021-09-07):
hspice仿真用带寄生参数的网表更准确一些,前仿一般就看个功能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