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中标准单元的寄生参数文件位置

楼主(2021-04-12):
请问各位大佬工艺库中标准单元的寄生参数文件一般放在什么位置,如何能查找到库中标准单元的寄生参数

网友A:
标准单元的库中通常不会提供寄生参数文件的,例如ICC2中用到的寄生参数文件是tluplus,这是和techfile一起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单元的库中通常不会提供寄生参数文件的,例如ICC2中用到的寄生参数文件是tluplus,这是和techfile一起 ...

好的,感谢您的解惑。请问如何才能获取标准单元的寄生参数呢?我现在想用库里标准单元构建电路,进行延时仿真,如何得到带寄生参数的网表呢?只能通过标准单元版图运行calibre来提取寄生参数网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您的解惑。请问如何才能获取标准单元的寄生参数呢?我现在想用库里标准单元构建电路,进行延时 ...

有的会提供一个 extracted spice netlist。 有的不提供,只能自己生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会提供一个 extracted spice netlist。 有的不提供,只能自己生成了。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您的解惑。请问如何才能获取标准单元的寄生参数呢?我现在想用库里标准单元构建电路,进行延时 ...

是的,用calibre来抽寄生参数,相当于是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