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testbench中的寄存器组赋值给rtl其中一个模块

楼主(2021-04-12):
如题,我在testbench中定义了两个寄存器,用$readmemb命令读取数据存入这两个寄存器中。请问如何将这两个寄存器的内容全部传给某个module?
其实原来readmemb读入数据存入寄存器的操作是写在rtl里的,但是因为initial和readmemb不能综合,所以要把这部分放到testbench里,再由testbench传给mudule进行计算。
有想过例化,但是输入输出信号不能是有深度的寄存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求大佬帮助!感谢

楼主:
求助啊,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
你在testbench里面再定义两个变量,把你定义的读取到的memory值(imageAarry和patternArray)按照module时钟域赋值给新定义的两个变量即可。

网友A:
你在你的testbench里面在定义两个变量,比如image_reg和pattern_reg,然后把imageArray和patternArray里面的值按照你写的module的时钟逐拍赋值给image_reg和pattern_reg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啊,大佬们帮帮忙!

你再定义两个变量img_reg和ptn_reg,然后按照module里面的时钟,把imageArray和patternArray里面的值分别赋值即可。

网友:
原来rtl里面的处理代码,提取到testbench里面,我理解是不是加上内部信号层次路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你的testbench里面在定义两个变量,比如image_reg和pattern_reg,然后把imageArray和patternArray里面的 ...

我在testbench里的定义了两个存储器imageArray和patternArray,通过readmemb读取写入txt里的内容。又定义了image_reg和pattern_reg两个寄存器以及image_n和pattern_n两个地址信号,每个周期按地址将存储器里的内容赋值给寄存器,然后通过例化将寄存器的内容传递给rtl,然后再把每个寄存器的值存到rtl定义的存储器当中。但我看波形rtl的存储器每个地址的内容只能保存三个周期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请问我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吗?

testbench

testbench

rtl接收到信号存入储存器

rtl接收到信号存入储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testbench里的定义了两个存储器imageArray和patternArray,通过readmemb读取写入txt里的内容。又定义 ...

把波形贴出来吧

网友:
很普通的“.”引用就行啊,例如,我要把patternArray[0]放入一个三级子模块的寄存器reg1,那:
assign top.sub1.sub2.sub3.reg1 = patternArray[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testbench里的定义了两个存储器imageArray和patternArray,通过readmemb读取写入txt里的内容。又定义 ...

没有看到你赋值部分的代码,接楼上的,把波形贴上,波形里面你赋值的数据带上,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