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安装IC617报错 求大佬们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2021-04-12):
1.安装calibre时用./aoi_cal_2015.....exe命令报错
2.安装IC617和MIMSIM时没有提示安装教程上的设置选项 如图
3.之前添加配置时一直提示同一个fail

网友:
需要打补丁,ld-linux.so.2

网友A:
需要配置一下yum源然后装一下缺的库

网友:
可能是库没有装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配置一下yum源然后装一下缺的库

大佬 yum源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如果你是centos7的话,直接连上网络就可以了,不用配置
如果是rhel7的话,需要注册才能用本来的yum源,可以使用下面两种方法配置yum源:
可以换成centos7的yum源
也可以配置本地yum源,
http://bbs.eetop.cn/thread-897274-1-1.html
我这个教程里,3.3节里讲了如何配置本地yum源。需要这个系统的iso镜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centos7的话,直接连上网络就可以了,不用配置
如果是rhel7的话,需要注册才能用本来的yum源,可以 ...

我的时centos7 连着网的 但是yum库时有错误, 见下图
这个要怎么解决 好像要安装base/7/x86_64

网友:
换成阿里的yum源

1、先清理掉/etc/yum.repos.d下面的所有repo文件(最好先备份里面的文件)cd /etc/yum.repos.d
[root@localhost yum.repos.d]# rm -rf *
2、下载repo文件
wget http://mirrors.aliyun.com/repo/Centos-7.repo

3、备份并替换系统的repo文件(好习惯,也可以不备份,第3步可以省掉)
cp Centos-7.repo /etc/yum.repo.d/
cd /etc/yum.repos.d/
mv CentOS-Base.repo CentOS-Base.repo.bak
mv Centos-7.repo CentOS-Base.repo

4、执行yum源更新命令
yum clean all
yum makecache
yum update
配置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时centos7 连着网的 但是yum库时有错误, 见下图

这个要怎么解决 好像要安装base/7/x86_64

你去etc/yum.repos.d目录下看一下,看一个后缀带repo的内容,baseurl后面跟的是一个路径或者网址,这个就是你链接到的yum库。你这里好像是跟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应该是没有yum库,需要重新配置以下。
或者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repo后缀的文件可以用,把那个没有用的让enable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