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1个模块路径时延过长会导致功能不正常

楼主(2021-04-12):
背后有什么道理呢?感觉好奇怪,完成的功能只是对10个bit相加,像A+B+...J
该模块是一个大系统的很小的模块,整个系统工作在192M时钟。

说明:单独对该模块编译最高速率也是远超192M,小白跪谢大佬了

网友A:
路径时延过长会导致功能不正常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关键路径过长,导致组合逻辑时间过大,时间约束通不过

单独编译的时候,整个系统资源任你使用,速度当然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时延过长会导致功能不正常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关键路径过长,导致组合逻辑时间过大,时间约束通不过

系统资源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理解的单模块和系统差异主要在于不需要考虑布局布线延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资源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理解的单模块和系统差异主要在于不需要考虑布局布线延迟
...

单模块放到系统里面编译,如果延时过大,会发生setup不能满足时序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
所谓的系统资源,如果你使用的是fpga,那就是fpga的布局布线资源,具体的就是寄存器,ram等资源宽裕否。
单独编译,如果是fpga的话,fpga可以让单个模拟任意飞;放到系统中,编译器会综合考虑所有资源使用,单个模块就不能任意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模块放到系统里面编译,如果延时过大,会发生setup不能满足时序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
所谓的系 ...

嗯嗯,明白了
但是单模块放在系统里,该模块没有提示建立时间不满足要求,倒是其他模块时序违例,这怎么解释为什么单模块功能失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
但是单模块放在系统里,该模块没有提示建立时间不满足要求,倒是其他模块时序违例,这怎么 ...

这要综合系统考虑啊,编译器可能认为这个模块比较重要,优先级高,就把这个模块的布局布线资源分配的比较紧凑,这就会导致其他模块布局布线没有按照你认为的方式走。总之,时序这个东西要放到整个系统里面考虑,当然,单个模块满足设计的工作时钟频率要求是前提。

网友:
组合逻辑太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