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稳定性仿真方式的区别

楼主(2021-04-12):
新人求助:以下两种反馈稳定性判断的仿真方式有何不同?
1:stb+iprobe。是否可以在环路任何一点断开加入?该方式输出的 phase 和 gain 是开环参数还是闭环参数?
2:ac激励源:一定需要接入大电容和大电感并且接成反馈?还是说直接断开一端加ac源,另一端 悬空 即可(似乎违背加载效应)?这种方式仿真得到的phase 和gain 应该是开环参数吧?

以上两种方式有何区别?
谢谢!

网友A:
稳定性一律用闭环跑,开环没有意义。
stb在哪里插iprobe都可以,cadence也推荐用这个方法跑。
ac需要找个点断环加大电容大电感,这个点最好是高阻低电容,比如运放的输入,否则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一律用闭环跑,开环没有意义。
stb在哪里插iprobe都可以,cadence也推荐用这个方法跑。
ac需要找个点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加大电容大电感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反馈环路的DC偏置吗?
另外 为什么选择大电阻小电容的点断开?是拉扎维书上讲的加载效应吗?

谢谢!!!

网友B:
加iprobe的方式是MIiddlebrook Method,环路增益的公式是(Tv*Ti-1)/(Tv+Ti+2),Tv,Ti分别是电压增益和电流增益,但是ac方式测量的只是电压增益Tv。如果你采用ac方式在高阻点断开环路,那Ti近似为无穷。ac的方式和stb方式得到的环路增益基本一致,但是高频会有区别。如果你采用ac方式但没有在高阻点断开环路,你可以看stb公式里Ti就不是无穷了,这时候ac和stb测量的环路增益在低频下就会出现区别,此时ac方式得到的环路增益是不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iprobe的方式是MIiddlebrook Method,环路增益的公式是(Tv*Ti-1)/(Tv+Ti+2),Tv,Ti分别是电压增益和电 ...

Ti=Iy/Ix。高阻点的话(比如说MOS管的栅极)ix(输入电流)近似于0,所以Ti接近无穷。在这个前提下,低频下环路增益公式可化简为T=TvTi/Ti=Tv。

网友C(2024-03-22):
引用 网友B:
加iprobe的方式是MIiddlebrook Method,环路增益的公式是(Tv*Ti-1)/(Tv+Ti+2),Tv,Ti分别是电压增益和电 ...

iprobe不需要管高阻低阻是嘛,在环路任意一个节点加都可以吗。

网友D: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也有疑问。我搭了一个简单的单极点系统作为尝试,先AC测开环,再搭单位增益负反馈测stb。理论上闭环的增益带宽积和开环下会一样,但是实际上我用AC测出来的增益带宽积和stb跑出来的差了不少(误差在7%),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B:
加iprobe的方式是MIiddlebrook Method,环路增益的公式是(Tv*Ti-1)/(Tv+Ti+2),Tv,Ti分别是电压增益和电 ...

您好,请问一下,用iprobe是不需要关注是否在高阻点么,但是在不同点为什么会仿真出不同的结果(完全断开了反馈环路,但是阻抗不太一样)

网友:
第一种输出节点连输入节点,会合并成一个rc考虑,第二种,只考虑各节点的寄生电容

网友E(2024-06-28):
引用 网友D: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也有疑问。我搭了一个简单的单极点系统作为尝试,先AC测开环,再搭单位增益负反馈测stb ...

同问,想问楼主有结论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问,想问楼主有结论了吗

我后来分析了一下,结论很简单,开环时候的静态工作点和接成单位负反馈时候不一样,所以一般都会要么用大电感去接成直流负反馈,交流开环;或者直接接成负反馈用st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一律用闭环跑,开环没有意义。
stb在哪里插iprobe都可以,cadence也推荐用这个方法跑。
ac需要找个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后来分析了一下,结论很简单,开环时候的静态工作点和接成单位负反馈时候不一样,所以一般都会要么用大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5-02-14):
引用 网友C:
iprobe不需要管高阻低阻是嘛,在环路任意一个节点加都可以吗。

对于单环电路,iprobe可以加在任何位置,结果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