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相交为什么发生在相位相交之前?

楼主(2021-04-12):
在稳定系统中,为什么增益相交发生在相位相交之前呢?或者说为什么增益交点向原点移动,反馈系统会更加稳定?

网友A:
增益交点即增益为1的点,相位交点代表相移为360°的点。然后稳定性判断参考Barkhausen准则。ps:避免混淆补充一下,上面说的360°相移指的是整个环路。如果本来是负反馈系统,则再加上180°就是系统相移的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交点即增益为1的点,相位交点代表相移为360°的点。然后稳定性判断参考Barkhausen准则。ps:避免混淆补 ...

嗯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增益相交为什么发生在相位相交之前呢?我的理解是如果 增益相交发生在相位相交之前,那在相位交点对应的增益交点就是负的,那不就是说环路增益小于1?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增益相交为什么发生在相位相交之前呢?我的理解是如果 增 ...

我懂了,破坏自激振荡的条件是Barkhausen准则其中一条不符,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