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ms 仿真器仿真速度过慢的问题

楼主(2021-04-12):
各位前辈,我目前在进行数模混合仿真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仿真速度的问题,在对小型电路进行仿真时,速度明显比用spectre慢,但仿真结果是正确的。但我开始进行比较大的电路仿真时,就跑不动了,我降低了仿真的精度,将MODE从spectre改为APS等,output仅选择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信号。昨晚跑了12个小时没有反应,今早来终止了进程,发现ncsim:100% cpu,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不会完全没反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完全没反应吧

log里面显示在running,就这样running了那么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g里面显示在running,就这样running了那么久

我们的经验表明这种情况基本属于数字代码带来的问题。一般是因为alway(*)所监测的事件出现了zero-width glitch, 所以触发不了后面的逻辑。即便是在纯数字仿真中没有问题,在AMS仿真里面也会停滞在那里,无休止停顿。在compiler 选项中增加 -delay_trigger可以绕过这个问题。实在不行就重写数字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经验表明这种情况基本属于数字代码带来的问题。一般是因为alway(*)所监测的事件出现了zero-width g ...

谢谢谢谢!!我回去仔细看了一下确实verilog里有always写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我回去仔细看了一下确实verilog里有always写的有问题。

zero-width glitch和组合逻辑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卡死整个仿真,因为监测的事件被系统忽略掉了,无法触发下一个逻辑态。

网友(2022-01-10):
请教各位前辈,AMS仿真总是卡在 -l ../psf/irun.log这一步,要花5、6分钟的时间,然后跑剩下的仿真就很快了,是不是代表着verilog写的不好啊

网友B(2023-08-14):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经验表明这种情况基本属于数字代码带来的问题。一般是因为alway(*)所监测的事件出现了zero-width g ...

请问compiler选项是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ompiler选项是在哪里设置呢?

同问啊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经验表明这种情况基本属于数字代码带来的问题。一般是因为alway(*)所监测的事件出现了zero-width g ...

同问大佬,请问complier是哪里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