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一键画好差分对的脚本

楼主(2021-04-12):
之前用过一键画好差分对的脚本,但是没有自己写过!请各位大神相助!

网友:
还有这种脚本么,俺也要

网友:
具体说说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举个实际的操作例子

楼主:
对管按照ABAB的匹配方式排列并连线

网友:
你用的脚本是,如何得到A,B两个MOS的NET信息,以及MOS的个数M值呢,选中用XL倒进来的MOS?

网友A:
可以用pcelldesign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celldesign做一个

怎么做,有方法吗

网友:
pcelldesign 是个工具,可以编写高级pcell的 。预留一些参数,具体你找下资料吧
,一言两语说不清楚

网友:
直接用XL Modgen 就可以了

网友B:
去年根据论坛大神的灵感自己写了个脚本,不过只能契合自家的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根据论坛大神的灵感自己写了个脚本,不过只能契合自家的工艺

请问原贴在哪里,我也去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原贴在哪里,我也去学习一下

http://bbs.eetop.cn/thread-861037-1-1.html,看7楼跟25楼

网友(2021-07-09):
引用 网友B:
去年根据论坛大神的灵感自己写了个脚本,不过只能契合自家的工艺

能分享一下吗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861037-1-1.html,看7楼跟25楼

7楼尽然消失了

网友:
用pcell不是更好吗

网友(2021-08-08):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D:
使用pcell跟skill的结合,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已使用一年多了。

网友(2021-09-28):
引用 网友D:
使用pcell跟skill的结合,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已使用一年多了。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2025-10-09):
引用 网友B:
去年根据论坛大神的灵感自己写了个脚本,不过只能契合自家的工艺

那大佬现在有能参考的脚本吗,或者能看一下你自己写的脚本吗。有偿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大佬现在有能参考的脚本吗,或者能看一下你自己写的脚本吗。有偿都行。 ...

当时是在服务器上写的,后面只拷了一部分内容到本地,过两天我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大佬现在有能参考的脚本吗,或者能看一下你自己写的脚本吗。有偿都行。 ...

思路就是用gui获取差分对的参数信息,然后再调用mos,打孔,连线

cond(
                (num== "4"
                        /****dum3        dum4*******/
                        /****M1(MA)    (MB)M2*****/
                        /****M1(MB)    (MA)M2*****/
                        /****M1(MB)    (MA)M2*****/
                        /****M1(MA)    (MB)M2*****/
                        /****dum1         dum2******/
                /*******************************************/
                /*****************createM1,M2************/
                /*******************************************/

                /****************create M1****************/
                fingers=4
                M1=dbCreateInstByMasterName(cv tech~>libName cellName "layout" "Mp" List(0 0) "R90" 1)
                M1~>l=length M1~>fw=width
                M1~>fingers=fingers
                /*****************Create M2****************/
                M2=dbCopyFig(M1 cv list(polyExtensionAA+polywidth+polyspace+polywidth+polyExtensionAAwidth*1e6:0 "R0" 1.0))
                /*******************************************/
                /*******************************************/

                /*********************************************************/
                /****create poly contact and poly rectangle for M1***/
                /*********************************************************/
                M1_xy=M1~>xy
                x1=car(M1_xy)+polyExtensionAA+contCenterToPoly
                y1=cadr(M1_xy)+length*1e6/2
                cont=dbCreateVia(cv polycontDefId list(x1 y1) "R90" viaParams)
                llx_poly=car(M1_xy)+polyExtensionAA
                lly_poly=cadr(M1_xy)
                urx_poly=car(M1_xy)+polyExtensionAA+polyWidth
                ury_poly=cadr(M1_xy)+length*1e6
                polyrect=dbCreateRect(cv list("0_L71" "drawing") list(llx_poly:lly_poly urx_poly:ury_poly))
                if(length*1e6>=1.54 then
                        for(i 2 fingers
                                cont=dbCopyFig(cont cv list(0:fingerPitch "R0" 1.0))
                                polyrect=dbCopyFig(polyrect cv list(0:fingerPitch "R0”1.0))
                        );end for
                else dbcopyFig(cont cv list(0:fingerPitch+length*1e6/2+fingerSpace/2 "R0" 1.0))
                        llx_poly=car(M1_xy)+polyExtensionAA lly poly=cadr(MI_xy)+fingerPitch
                        urx_poly=car(M1_xy)+polyExtensionAA+polywidth
                        ury_poly=cadr(M1_xy)+length*1e6+2*fingerPitch
                        dbcreateRect(cv list("0_L71" "drawing") list(llx_poly:lly_poly urx_poly:ury_poly))
                        dbCopyFig(cont cv list(0:3*fingerPitch "R0” 1.0))
                        dbCopyFig(polyrect cv list(0:3*fingerPitch "R0" 1.0))
                );end if
                /**************************************************/
                /**************************************************/

                /**************************************************/
                /***create poly contact and poly rectangle for M2****/
                /**************************************************/
                M2_xy=M2~>xy
                x2=car(M2_xy)-width*1e6-polyExtensionAA-contCenterToPoly
                y2=cadr(M2_xy)+length*1e6/2
                cont=dbCreateVia(cv polycontDefId list(x2y2) "R90" viaParams)
                llx_poly=car(M2_xy)-width*1e6-polyExtensionAA
                lly_poly=cadr(M2_xy)
                urx_poly=llx_poly-polyWidth
                ury_poly=cadr(M2_xy)+length*1e6
                polyrect=dbCreateRect(cv lis("0_L71" "drawing") list(llx_poly: lly_poly urx_poly:ury_poly))
                if(length*le6>=1.54 then
                        for(i 2 fingers
                                cont=dbCopyFig(contcv list(0:fingerPitch "R0" 1.0))
                                polyrect=dbCopyFig(polyrect cv list(0:fingerPitch "R0" 1.0))
                        );end for
                else dbCopyFig(cont cv list(0:fingerPitch+length*1e6/2+fingerSpace/2 "R0”1.0))
                        llx_poly=car(M2_xy)-width*1e6-polyExtensionAA
                        lly_poly=cadr(M1_xy)+fingerPitch
                        urx_poly=llx_poly-polywidth
                        ury_poly=cadr(M1_xy)+length*le6+2*fingerPitch
                        dbcreateRect(cv list("P0_L71" "drawing") list(llx_poly:lly_poly urx_poly:ury_poly))
                        dbcopyFig(cont cv list(0:3*fingerPitch "R0" 1.0))
                        dbCopyFig(polyrect cv list(0:3*fingerPitch "R0" 1.0))
                );end if
                /**************************************************/
                /**************************************************/

                /*************************************************************/
                /*****create gate connect path and dum to M1,M2******/
                /*************************************************************/

                /*********create gate connect path to MA*************/
                if(length*1e6>=1.54 then
                lecreatePath(cv list("1M_L111" "drawing")
                list(x1+0.02:y1-0.48 x1+0.02:y1+length*1e6/2+fingerSpace/2
                x2-0.02:y1+length*1e6/2+fingerSpace/2
                x2-0.02y1+length*1e6/2+fingerSpace/2)+2*fingerPitch
                x1+0.02y1+length*le6/2+fingerSpace/2)+2*fingerPitch
                x1+0,02y1+length*1e6/2+fingerSpace/2)+2*fingerPitch+fingerSpace/2+length*1e6/2+0.48)0.48)
                else
                leCreatePath(cv list("1M_L111" "drawing")
                list(x1+0.02:y1-0.48
                x1+0.02:cadr(M1_xy)+fingerPitch+length*1e6+fingerSpace/2-via1CenterToMt1-mtToMtCenterSpace
                x2-0.02:cadr(M1_xy)+fingerPitch+length*1e6+fingerSpace/2-via1CenterToMt1-mtToMtCenterSpace
                x2-0.02:cadr(M1_xy)+fingerPitch+length*1e6+fingerSpace/2-via1CenterToMt1+mtToMtCenterSpace
                x1+0.02:cadr(M1 xy)+fingerPitch+length*1e6+fingerSpace/2+via1CenterToMt1+mtToMtCenterSpace
                x1+0.02:(y1+length*1e6/2+fingerSpace/2)+2*fingerPitch+fingerSpace/2+length*1e6/2+0.48) 0.48)
                );end if
                /*********create gate connect path to MB*************/
                if(length*1e6>=1.54 then
                leCreatePath(cv list("2M_L112" "drawing")
                list(x2-0.02:y2-0.48*2-0.02:y2+length*1e6/2+fingerSpace/2
                x1+0.02:y2+length*le6/2+fingerSpace/2
                x1+0.02:(y1+length*1e6/2+fingerSpace/2)+2*fingerPitch
                x2-0.02:(y1+length*1e6/2+fingerSpace/2)+2*fingerPitch
                x2-0.02:(y1+length*1e6/2+fingerSpace/2)+2*fingerPitch+fingerSpace/2+length*1e6/2+0.48) 0.48)
                else
                leCreatePath(cv list("2M_L112" "drawing")
                list(x2-0.02:y2-0.48
                x2-0.02:cadr(M1_xy)+fingerPitch+length*1e6+fingerSpace/2-via1CenterToMt1-mtToMtCenterSpace
                x1+0.02:cadr(M1_xy)+fingerPitch+length*1e6+fingerSpace/2-via1CenterToMt1-mtToMtCenterSpace
                x1+0.02:cadr(M1 xy)+fingerPitch+length*1e6+fingerSpace/2+via1CenterToMtl+mtToMtCenterSpace
                x2-0.02:cadr(M1_xy)+fingerPitch+length*1e6+fingerSpace/2+via1CenterToMtmtToMtcenterSpace
                x2-0.02:(y1+length*1e6/2+fingerSpace/2)+2*fingerPitch+fingerSpace/2+length*1e6/2+0.48)0.48)
                );end if

                /************create via1  to MB***************/
                if(length*le6>=1.54 then
                via1_x=car(M1_xy)+polyExtensionAA+vialCenterToPoly
                via1_ y=cadr(M1_xy)+fingerPitch+length*1e6/2
                via1=dbCreateVia(cv via1DefId list(via1_x via1_y) "R90" viaParams)
                via1_y=cadr(M1_xy)+2*fingerPitch+length*1e6/2
                via1=dbCreateVia(cv via1DefId list(via1_x via1_y) "R90" viaParams)
                else
                via1_x=car(M1_ xy)+polyExtensionAA+via1CenterToPoly
                via1_y=cadr(M1_xy)+fingerPitch+length*1e6+fingerSpace/2
                dbCreateVia(cv via1DefId list(via1_x via1_y) "R90" viaParams)
                );end if
                via1_x=car(M2_xy)-width*1e6-polyExtensionAA-via1CenterToPoly
                via1_y=cadr(M2_xy)+length*1e6/2
                via1=dbCreateVia(cv via1DefId list(via1_x via1_y) "R90" viaParams)
                via1_y=cadr(M2_xy)+fingerPitch*3+length*1e6/2
                via1=dbCreateVia(cv viaDefId list(via1_x via1_y) "R90" viaParams)
                /**************create dum to M1,M2*****************/
                dum1=dbCopyFig(M1 cv list(0:-1.04 "R0" 1.0))
                dum1->l=dumLength dum1->fingers=1.0
                dum2=dbCopyFig(duml cv list(polyExtensionAA+polywidth+polyspace*polywidth+polyExtensionAAwidth*1e6:0 "R0" 1.0))
                dum3=dbcopyFIg(dumlcv list(:drainContToPotydumength*e6+fingerspace+3 fingerpitch+Length*1e6+drainContToPoly "R0" 1.0))
                dum4=dbCopyFig(dum3cv list(polyExtensionAA+polywidth+polySpace+polywidth+polyExtensionAAwidth*1e6:0“R0” 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就是用gui获取差分对的参数信息,然后再调用mos,打孔,连线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