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环状M1铺地的电感,怎样接到AVSS的PAD?

楼主(2021-04-12):
各位好,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PDK提供了比较详细的电感模型,很好,这就不用我自己来回调电感参数了。
但是,在应用电感中遇到了这个问题:如何把电感的shield ground 接到芯片外围的PAD?
该电感的版图如下:深蓝色线为顶层厚铜,即电感主体所在的金属层,浅蓝色为电感外围一圈M1,在电感模型里被命名为B2 pin。 这圈M1被左右分割为两条,通过contact和diffusion 跟一个大的可以完全包住电感的SP层(黄色)连接。
同时电感下方还有diffusion和poly 层,都是星形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无脑将M1连接到周围的栅格状ground plane,就会看到电感本身的Q从近30掉到10左右。看了一下pdk 的rf model文档,也是说你不要把两边的M1连一起。否则由于edgey current Q会掉。的确GP是围绕着所有器件包括mos和电感电容的一大块地,直接连到GP就是把左右两边的M1练到了一起。而且如果环绕的GP离电感越远,对Q的影响就越小……

但是,我总是得把芯片上的地连一起的吧?难道在整个芯片上,只要用到了电感,就必须割开一次GP吗?那如果我用了两三个电感,就得把GP割开两三次,造成芯片上有好几个互不联通的GP?
而且在芯片外,这些GP还是被连到了一起,又怎么评估这些连接对片上电感Q的影响呢?
有用过类似电感的大佬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吗?谢谢~

网友A:
坐等回答,是不是M1的PGS 什么都不连?或者加大电阻隔离下连地?

楼主:
上述里的Q值变化都是通过EMX 仿真得到的。

另外就是虽然标题是问怎么把IND的shield ground连到AVSS PAD,最后却问了怎么连到Ground plane。的确是表达不明确。
或者说,我的问题是,这种shield ground,能否直接连到ground plane?如果不能,是否需要单独拉两条线分别给左右两条M1?那么我每用一个电感,就要增加两个AVSS PAD吗?
或者两边的M1各连一个ground plane,两个ground plane互不联通,应该也是可以的。那就是每增加一个电感,就要割开一次ground plane了。

但无论是单拉线还是用ground plane,都是要最终把所有地电平的pad连一起的。如果不是在片上连也是要在片外连,又怎么评估这些连接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回答,是不是M1的PGS 什么都不连?或者加大电阻隔离下连地?

的确有的文献电感底下的PGS是啥也不接。但好像都是纯金属的结构?我这个电感底下放了poly+diffusion+SP,只有边上一圈有M1+diffusion+SP,是不是它如果什么都不接,就是等于拿poly做了一个shield,diffusion、SP、M1都直接体现为本地的sub电平?因为我看了一下poly上也没有打任何过孔,就是一个悬浮的星形poly?那就又出现一个问题,干嘛拿poly做shield,不嫌阻抗大吗……

楼主:
下班自顶说点儿有信息量的。
这篇被引用了很多次的文章On-Chip Spiral Inductors with Patterned Ground Shields for Si-Based RF IC’s ,的确是说你不要把PGS的四周连成一个圈,不然会有 unwanted loop current。

另外一篇文章Spiral Inductors With Floating Low-Loss RF Shields for LC Resonator Applications,说你用PGS的时候,要在边上划开一个豁,This outer ring has a gap or slot to inhibit eddying within the shield。

对啊,那这个豁口总是会在其他位置被ground plane、或者被片外的总地连起来的啊!
只要离得够远我就不管了是吗?
但之前的EMX仿真看到被连起来的点离豁口有120um以上时,Q值还是会从近30掉到23. 虽然23应该也能用吧,毕竟Cvar的Q更差,但这就等于面积直接往上涨120um*宽度哎。所以真的要用面积去换电感的Q吗?

楼主:
另外也是之前用的一个工艺,提供的电感模板自己就带了一圈很完整的ground plane,也没有说Q值太差?当然那回是40G左右能有20的Q,现在这个工艺是20G左右有20多近30的Q(PGS不连ground plane),应该还是说明的确避免有edgey current是有效的?

楼主:
再次下班自顶

楼主:
目前的进展是这样:

看了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之后,认为的确是可能GP和PGS构成的M1环状结构,会造成一个负的电感去影响本来想要的感值,感值下降会降低Q。然后PGS本身的M1宽度又比较窄,如果让所谓的edey current在上面流动就是会增加电感的实阻抗。不知道这个思路是否正确。毕竟我也没咋做过射频电路,妈的。

如果PGS悬空,不连接周围的GP,可以看到这个240p左右的电感在20GHz的Q为19左右。此时GP的内侧距离电感的PGS的M1有14um左右,这个数值是参考了以前用的一个PDK里给的参考电感版图来确定的,没有什么理论支持。

如果我不放任何GP,似乎Q能到30.

但如果PGS用一些跟ground plane的栅格宽度匹配的1um M1连接到GP,Q就会下降到10。此时PGS从四个方向向GP连接,上下左右都有连线。

如果去掉上下两个方向的连接,仅保留左右,那Q会有16?这里是否可以认为没有上下的连接,使M1构成的环状结构又减少了,对电感的负感应影响更小?

如果将GP的内径扩大,使GP的内侧距离电感的PGS M1有42um左右,那么Q会上升到20?

所以的确是负的电感起到了主要影响吗?但感觉Z参数计算出的总电感也就上升了10%不到,Z参数的实部倒是下降了50%。是否随着GP内径的拉开,负的电感变小,会在PGS的窄M1上流动的电流也变小,使得实阻抗也变小了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进展是这样:

看了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之后,认为的确是可能GP和PGS构成的M1环状结构,会造成一个负 ...

换一个理解方式,电感周围任何的金属环本质上也就是一个电感(而且是两端直接short的电感),它和原本的电感会构成一个transformer,如果你了解tranformer的model,就知道次级线圈直接短路,会降低初级线圈看到的有效电感和Q值

你的pgs和shield可以连在一起,不要成环就问题不大。

这也是为什么RF常常强调单点出pin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理解方式,电感周围任何的金属环本质上也就是一个电感(而且是两端直接short的电感),它和原本的 ...

谢谢!

后来发现如果我把ground plane 与ind 的距离拉开50um以上,就会看到Q值的改善,的确是被变压器了……

在这种GP离的比较远的情况下,GP会在电感周围构成环路的影响是否就不大了。

btw您谈到单点出pin,请问有啥射频版图的参考资料可以推荐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