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体效应对阈值电压影响的疑问

楼主(2021-04-12):
体效应对阈值电压的影响,拉扎维模集2.3节里是这么解释的:
对于nmos,首先假设Vs=Vd=0V,当Vb变得小于0的时候,将会吸引更多的空穴到衬底,使得耗尽层变得更宽,在反型之前,栅极的电荷必须首先镜像耗尽层的电荷,因此阈值电压就变大了。书里后面还讲到,衬底电压不变,源极电压变大,也会导致阈值电压变大,但这里没解释。
其实这么解释,也能明白,但是我用另一种方式考虑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1、上面分析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源极和漏极,而他们后面又说,如果衬底电位不变,源极电位变大,也会产生体效应导致阈值电压变大,可是这跟源极有什么关系?
2、电压只是一个相对值,阈值电压是栅极与衬底的电压差,而衬底电位变低,而栅极电位应该变小一点就可以达到阈值电压,阈值电压的定义是沟道形成强反型时栅极的电压,这样说的话,阈值电压应该是变小的。而书里是VB变小的话,栅极电压却变大,两边变大了。。。
我上面的两个理解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问题,希望大佬帮我指出来我理解的错误。

网友A:
阈值电压跟Vsb有关,所以跟source和bulk电压都有关。
“阈值电压是栅极与衬底的电压差”,这理解不正确,阈值电压跟栅极电压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阈值电压跟Vsb有关,所以跟source和bulk电压都有关。
“阈值电压是栅极与衬底的电压差”,这理解不正确,阈 ...

我看阈值电压的公式里确实是有Vbs,但是还是没有一个直观的理解>﹏<

网友B:
我的直观理解是:对NMOS来说,源极电压相对衬底电压越高,它就吸引更多沟道电子过来,本来沟道电子是用来形成沟道反型层的,你源极吸过来了一部分,那栅极就需要更大电压才能维持之前的反型层,也就是等效为阈值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直观理解是:对NMOS来说,源极电压相对衬底电压越高,它就吸引更多沟道电子过来,本来沟道电子是用来形 ...

感觉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这是我新的理解,感觉跟你差不多:
源极和衬底如果电位不一样,只能是一个反偏的pn结,如果反偏电压越大,则pn结越宽,pn结的耗尽区越大,在源极附近,pn结的耗尽区跟沟道的耗尽区应该是同一片区域,这就正好对应了书上说的耗尽区变大了,后面的解释就跟书上一样的了。
这样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漏极附近的电压与衬底相差更大,体效应该更加明显,阈值电压更大,例如在饱和区,漏极附近沟道被夹断,即没有反型层,只有耗尽层,是不是说明,由于漏极附近由于体效应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阈值电压。从源极到漏极的方向上,阈值电压并不是一样的。感觉对阈值电压的定义只是源极附近达到强反型时的栅极电压。
今天还看了一下,晶体管原理这本书,这里面利用能带推导了阈值电压的公式,确实是有Vbs的,里面讲到如果源极和衬底电位如果不一样,他们就不会有一个统一的费米能级,他们的准费米能级的差就是q(Vs-Vb),如果想要达到强反型,就需要能带弯曲q(2ΦFp+Vs-Vb),这是从能带的方面解释的,但是只是看了个大概,没咋理解,本科学过半导体物理,现在忘的差不多了╥﹏╥...
感觉还是上面直观的解释理解的更清晰一些

网友C(2022-07-28):
楼主好,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阈值电压会与源端电压相关,但是与漏端电压没有关系,看了上面的解释觉得有点牵强。请问现在有没有得到新的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阈值电压会与源端电压相关,但是与漏端电压没有关系,看了上面的解释 ...

阈值电压本来就是对S极而言的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S,D是对称的

网友(2024-12-19):
你把阈值电压定义为VD很小时,沟道中电流为1mA/mm时对应的栅电压。当源极电压变大,同样的很小的VD在沟道中形成的电场强度比原来的要小,驱动沟道中的载流子形成的电流变小,所以需要增加栅电压才能增加沟道中载流子的浓度,从而增大电流,达到1mA/mm的量级

网友(2025-09-29):
楼主,我想的和你一样,想了很久都还没有想明白,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这个图我是从gray书里面截下来的,应该可以解释你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反偏结更宽了。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看一下曼尼的半导体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