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器件lmax,wmax,areamax报错

楼主(2021-04-12):
spectre仿真时调用一个RSNWELL器件,显示模型报错,错误是:Instance length width or area does not fit the given lmax-lmin ,wmax-wmin or areamax-areamin range for any model in the "I0" group。如下图
电阻器件及参数如下图:

这个器件是一个RSNwell电阻,长度L限制为40u无法更改,W限制为1.5u-20u,但无论是否更改W/L  都会报上诉错误,下图是该器件相应的Model.scs
求助 ~  请问各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报错吗?

网友A:
你想仿真可以把scs文件里面的限制搞大一点就可以了吧,而且为什么size不能变,可以先查查资料是不是真的不能变,还是你导入的pdk有什么bug,再咨询一下其他人,工厂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仿真可以把scs文件里面的限制搞大一点就可以了吧,而且为什么size不能变,可以先查查资料是不是真的不 ...

感谢~
我把scs里的限制扩大了也是一样的结果,应该是PDK中代码的错误吧,就算仿真器不报错,也会是有问题的。

网友(2023-09-08):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把scs里的限制扩大了也是一样的结果,应该是PDK中代码的错误吧,就算仿真器不报错,也会是有问题 ...

您好,这个问题您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4-01-11):
仔细找找错误,我就是一个电阻的L超了1um,改了就正常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