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仿,这个延时为什么是1ns?

楼主(2021-04-12):
自己写的简单的一个and cell , 如下:
module cell_1(input a,b,output out1);

and and_inst (out1,a,b);

specify
  (a *> out1) = (1) ;

  (b => out1) = (3,4,5);
endspecify
endmodule

但是仿真波形出来,当a , b同时拉高时, out1的delay 是1ns(如图),    为啥不是specify中 b设置的delay 3ns呢 ?

这种 既有 a 与 out 的delay , 又有b 与out delay, 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A:
在a,b并发切换时,选择最小延时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b并发切换时,选择最小延时

good luck

有点奇怪,延时不是一般选取最大值吗 ?  这样两者皆可满足。

比方说: 在specify中 指定 的 path delay ,  cell module 本身自带的 distribute delay ; 默认就会选取最大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奇怪,延时不是一般选取最大值吗 ?  这样两者皆可满足。

比方说: 在specify中 指定 的 path dela ...

你去看IEEE的specify规范.不要自己想入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