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自动打lable的问题

楼主(2021-04-12):
auto之后标的器件名前面都有2到杠,而且搜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自动打label这是脚本吗

网友:
XL  instance前面自带的,617以后版本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label这是脚本吗

就是XL之后,l打标签选择auto 就可以根据电路把器件标上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