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18/EXT19寄生参数提取时av_extracted没有数据

楼主(2021-04-12):
Cadence新版本的EXT18/EXT19采用1patch V0.3和谐后,av_extracted view数据显示为0,各位大神有遇到过吗,如果有解决的麻烦帮忙看一下,指导一下!谢谢
http://bbs.eetop.cn/thread-896342-1-1.html

楼主:
目前EXT15提取没有问题,但由于pdk对软件版本有要求,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就解决

网友A:
j检查蓝线圈起来的部分。
经测试使用19、20抽取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检查蓝线圈起来的部分。
经测试使用19、20抽取是ok的

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的。
能帮忙远程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的。
能帮忙远程看一下吗?

怎么远程。。。

网友A:
解了
另外有几个提示:
1.抽取extview的时候要确保PDK相关的library都在cds.lab中且为绝对路径。(或者可以被batch mode识别到)
2.输出选择 LVS extract view 而不是extract view
3.1patch ecc模式可用于ext1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了
另外有几个提示:
1.抽取extview的时候要确保PDK相关的library都在cds.lab中且为绝对路径。(或者可以 ...

lvs extracted view 没有寄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vs extracted view 没有寄生。

对的,我记错了。只能抽extvie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我记错了。只能抽extview

extracted view 就会出现他那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xtracted view 就会出现他那个问题。

patch出问题了,tanker的pubket_verify把有几个动态库改坏了,调用链时不时正常,老老实实用正版或者旧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tch出问题了,tanker的pubket_verify把有几个动态库改坏了,调用链时不时正常,老老实实用正版或者旧版 ...

膜拜大神,大神自己出来debug了,但是大神我用你的patch,没有问题,smic55nm RF + calibre2020 +EXT19,但是我只试了很简单例子,是不是会不定时出问题?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A:
patch出问题了,tanker的pubket_verify把有几个动态库改坏了,调用链时不时正常,老老实实用正版或者旧版 ...

那不出现相对路径是不是就不会出错啊dalao ?

网友C(2023-08-30):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降到ETX16或者更新到20以上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降到ETX16或者更新到20以上版本。

20以上是不是就是quantus了?我之前使用quantus21.11和assura416以及ic618去跑,结果一直提示我版本不兼容。现在是使用的EXT19加ic617和assura416。请问能否指点一下这几个软件应该装哪个版本最稳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以上是不是就是quantus了?我之前使用quantus21.11和assura416以及ic618去跑,结果一直提示我版本不兼 ...

你看一下pdk推荐的版本,往下降估计只能用ETX16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