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

楼主(2021-04-12):
12345

网友A:
简并点:Vout=VDD   Vref=0            消除:当Vref=0时,左侧NM0关闭,PMOS导通,NM0漏端被上拉,NM1导通,将Vout拉低,Vref上升,脱离简并点。            Vref上升后NM0导通,NM1栅极被下拉到0,启动电路自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并点:Vout=VDD   Vref=0            消除:当Vref=0时,左侧NM0关闭,PMOS导通,NM0漏端被上拉,NM1导通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