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mscap这种可变电容的偏压怎么接呢?没有找到pin呀?

楼主(2021-04-12):
RT,集成小白第一次画layout要疯了。请问如何控制nmoscap的偏压呢?Q它的话可以改voltage,容值就跟着改变。那还有必要加个直流偏置吗?不懂

网友A:
你的注册时间是2005年,这个账号是你长辈给你的吗

网友A:
你可以XL出来看看版图的样子

楼主:
版图如图所示,只有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XL出来看看版图的样子

版图只有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注册时间是2005年,这个账号是你长辈给你的吗

差不多吧

网友B:
在schematic上点击这个器件,然后在左下角有个property editor的窗口,你往下划。会看到连接的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chematic上点击这个器件,然后在左下角有个property editor的窗口,你往下划。会看到连接的net ...

好像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chematic上点击这个器件,然后在左下角有个property editor的窗口,你往下划。会看到连接的net ...

不好意思前面发错图了,这个才是。没有找到相应的连接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面发错图了,这个才是。没有找到相应的连接点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没有那个voltage的net连接呀,这种mos电容不是会根据两端电压改变容值嘛?目前只能q一下,看到那个参数。

网友(2021-06-09):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里面有NW。外边的ring应该怎么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注册时间是2005年,这个账号是你长辈给你的吗

eetop现在都流行世袭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