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

楼主(2021-04-12):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drc报错是什么原因嗷

网友A:
这个地方的金属线宽度太宽了 所以间距要求也需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的金属线宽度太宽了 所以间距要求也需要加大

嗷嗷好哒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