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提问icfb和virtuoso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1-04-12):
为什么有的cadance打开要输入icfb,有的是输入virtuoso。这俩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新版 舊版 有些比較舊的製程 HOTKEY 跟 technology 檔 沒更新只能用icfb
比較新的 就用virtuoso

网友:
icfb是比较老的软件版本使用的database是cdba(cadence自己的数据格式),Virtuoso是比较新的版本使用的database格式是oa格式(openaccess,多家eda厂商统一的格式)

楼主:
知道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