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一个模块的输出接入其他模块之后,波形会这样。

楼主(2021-04-12):
RT,可能不是前一级驱动不足的问题,加buffer,结果buffer的输出抖得更厉害。。。。

网友:
0 1信号,抖就抖呗,有什么关系
如果担心影响跳边沿造成jitter,就减小couple,使用差分信号,减小抖动源头的驱动能力,或和关心的信号边沿错开呗。

网友A:
里面有时钟在切换呗,高电平和低电平会出现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时钟在切换呗,高电平和低电平会出现尖峰

那怎么样才可以消除这种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时钟在切换呗,高电平和低电平会出现尖峰

加rc或者锁存?

网友:
这种应该就是电容耦合吧,一般很难完全去除掉的

网友B:
看着像被clock couple的,可以加buffer或cascode等隔一下,或者用两个相反方向的clock同时couple减弱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被clock couple的,可以加buffer或cascode等隔一下,或者用两个相反方向的clock同时couple减弱影响。 ...

就是两个反相的clk来着。

网友:
楼主标记一下接入其他模块之前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