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小伙伴了解USB2.0的die一般是多大吗?

楼主(2021-04-12):
同上,想了解一下USB2.0的整颗芯片的版图面积多大,做过的可以说一下,感谢!

网友A:
不同工艺不同. 不同家设计也不同.你问 IP 公司  你要跑哪工艺 约多大就可知道..要是A 小但 licencefee 很贵..还有代工厂不是也有 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工艺不同. 不同家设计也不同.你问 IP 公司  你要跑哪工艺 约多大就可知道..要是A 家 小但 licencefee  ...

那您有接触过相关的吗?目前想评估一下,工艺节点和厂家还待定。要是有用过类似的,方便的话还望,简单说一下是哪个节点和面积。

网友B:
55nm, 估计0.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nm, 估计0.25mm

好的谢谢

网友:
说错了,USB2.0PHY 大概 0.25mm ,但加上 USB 数字部分与 1 个简单 CPU ,大概 1.5mm.

网友:
0.25应该是差不多的,1.25就太夸张了
你找各IP公司问下
就是2.0也分不同应用的,otg、充电什么的,会有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