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模冗余/TMRTool/Precision

楼主(2021-04-12):
求TMRTool的安装包及license;或者Precision Hi-Rel破解版以及使用手册(破解版网上很多,但是使用手册没有见到,到手不明白怎么使用);
望哪位前辈看到可以帮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
补一下,Precision Hi-Rel的使用手册不是安装步骤哈

网友A:
这是什么工具?  自动将RTL 变成 三模冗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工具?  自动将RTL 变成 三模冗余吗?

对的,就是三模冗余的工具,但是输入文件一般都是综合后的网表,不是直接拿RTL级语言

网友B:
这个直播可能对你有帮助,是Precision Hi-Rel代理商的教学直播,20号下午开播,你可以看下。
https://appombcvkdy3197.h5.xiaoe ... GZlXHU2M2E1In0?sw=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播可能对你有帮助,是Precision Hi-Rel代理商的教学直播,20号下午开播,你可以看下。
https://appom ...

非常感谢

网友C(2021-06-07):
哥,做三模冗余只能是precision  Hi-Rel版本吗 precison synthsid RTL 不行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对precision Hi-rel 具体版本有要求吗?

网友:
是不是precision  Hi-Rel 不支持microsemi  proASICplus 系列的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做三模冗余只能是precision  Hi-Rel版本吗 precison synthsid RTL 不行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对precisi ...

可以参考楼上有朋友给的链接里面的视频学习一下,功能应该是被封起来不被用户使用了

网友(2023-06-17):
手册是同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