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XL从原理图都layout失败

楼主(2021-04-12):
请教一下大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我用管子gate自动打孔有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蹲

网友:
pdk没装好吧? 工艺库没识别

网友A:
可以尝试重新attach 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重新attach 下

试过了没用。哪位热心朋友可以分享一个完整的PD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