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ncounter遇见一下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12):
**ERROR: (SOCOAX-148):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oax22.so : /home/EDA/cadence/Encounter81/tools/lib/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9'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EDA/cadence/IC616/oa_v22.43.018/lib/linux_rhel50_gcc44x_32/opt/liboaPlugIn.so)找了好久也没发现想要的解决办法,需要大佬们的帮助

网友:
这是linux系统缺少库导致的,可以参考:(centos7.5 解决缺少libstdc++.so.6库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https://www.cnblogs.com/effortsing/p/103639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