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功放的初步仿真问题

楼主(2021-04-12):
射频小白,这学期刚开始做功放,目前看过一些理论,就是想用cadence仿真我所看到的那些个电路, 比如说想看看二堆叠(类似cascode这种结构(假如工作在ab类),我想看看他的psat  P1dB,,PAE这些性能咋样,不涉及后面的阻抗匹配,就是初步的电路,那么这个时候我的仿真环境怎么搭?那些扼流电感,耦合电容,lc谐振回路需要加进去么?dc,ac怎么仿?然后仿真他的这些psat,P1dB,PAE这些性能指标我是会的,就是输入输出加port,然后跟着hb,pss这些仿真就可以看到,就是关键的一步吗,我需要将管子调到比较好的性能以后再测这些个指标。然后我的以后就是以什么样的仿真电路结果以及跑什么仿真,改变那些值,看那些个输出结果来评判我已经将管子调好了。二堆叠结构如下还有就是池宝勇那本书上有过一个关于传统类功放的设计,大概的初步电路是这样的,第二个图,他上面说就是先扫IV曲线,它上面就是先对管子进行参数扫描确定vknee电压,和不同宽长比得Imax
问:这块儿就是关于这个vknee电压怎么在这个iv曲线中大概的出来?2,根据管子耐压特性,得到vdc,漏极最高电压可得2vdc。
问:这个耐压值怎么知道得?后面得直流电压就是定这个值了吗?
3,根据输出功率指标,算出负载阻抗:
问:就是对于这儿得负载阻抗和那个50欧得阻抗是个啥关系,因为我们好像在port中得阻抗就是设置50欧,那么就是我在电路输出加port得时候,电路中得那个电阻负载又是怎么处理?
4,后面就是按照书上有个基本电路,来搭,有chock电感,blocking电容,还有个谐振lc,就这些了,然后进行仿真:
问:这个时候得仿是做dc,ac还是pss,hb这些?

请前辈们解答,能解答多少算多少,谢谢了

网友:
1.vknee我没有仿过,有的pdk文档或者model文件里会有;2.管子耐压同样是在pdk文档或model文件里,一般1.2v管子就是1.2v耐压(vds,vgs的值不超过1.2V,可以用2层cascode叠加承受大于1.2v的vdd);3. port的50欧就是输出port的标准阻抗,就是PA最终输出到天线端口所看过去的阻抗。而负载阻抗是PA看向port的阻抗,因为根据不同需要我们会在PA和port之间连接不同的匹配网络,这样PA看向port的阻抗就不是50欧,是一个转换后的阻抗;4.仿真的话先仿dc,确定各个管子的静态工作点,然后仿ac,看PA输出的增益(也可以看s21和ac等价的)。增益没问题再看输入输出匹配特性,s11和s22(单片的PA比较重视这两个,soc的PA一般要求较低,s11基本不看)。以上没问题就看大信号仿真,hb/pss,(有时需要跑下loadpull),最后再跑下tran。

网友A:
参考一下系列视频:
如何设计射频功率放大器 - 基础篇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 ... oneSokuUgc_4.dtitle
如何设计射频功率放大器 - A、AB 和 B 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 ... oneSokuUgc_2.dtit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系列视频:
如何设计射频功率放大器 - 基础篇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TU1NTA5MTE2.html? ...

谢谢前辈,我看看

网友B(2022-03-07):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系列视频:
如何设计射频功率放大器 - 基础篇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TU1NTA5MTE2.html? ...

你好,这个视频点进去404了,请问还有可以看的链接吗?谢谢

网友:
翻墙去油管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视频点进去404了,请问还有可以看的链接吗?谢谢

只找到这个,不知道为啥之前的都没有了。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neSokuUgc_1.dtitle

网友C(2024-11-19):
你好,我添加相关控件进行仿真后得到图像,无法显示PAE随频率变化的图像(得到一片空白),只能显示PAE随输入功率变化的图像。请问楼主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找到这个,不知道为啥之前的都没有了。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2OTc4MTEyOA==.html?spm=a2h ...

你好,大佬。我想问一下PAE的优化,是设定跟频率相关的优化还是跟输入功率相关的优化比较好啊?查文献发现PAE跟二者的曲线都有。但我设PAE-freq的曲线得到的是空白。新手小白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添加相关控件进行仿真后得到图像,无法显示PAE随频率变化的图像(得到一片空白),只能显示PAE随输 ...

”只能显示PAE随输入功率变化的图像“
你这个设计是进行了功率扫描吧
如果想显示PAE随频率的变化,至少需要扫描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