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初学layout,画一个什么样的电路可以更好地理解工艺

楼主(2021-04-12):
有没有一种经典电路可以让初学者练练手,可以非常好地理解工艺。

网友A:
考虑工艺的话,画个工艺节点较大(35n以上)的中规模数字版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工艺的话,画个工艺节点较大(35n以上)的中规模数字版图就行

该怎样入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怎样入手呢?

建议使用smic0.18工艺的,随便画个mux就行了,数字电路的基本要求是做到最小面积,便涉及到源漏共用以及DRC中要求的极限space以及width,简单的数字电路掌握了之后就可直接上手简单的模电layout,opam,bandgap等等,这些搞定了,就可以慢慢的接触大型电路layout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smic0.18工艺的,随便画个mux就行了,数字电路的基本要求是做到最小面积,便涉及到源漏共用以及D ...

smic.18工艺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mic.18工艺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比较经典  哈哈

网友D:
都是从数字版图起手,反相器,与非或非,画成最小间距,然后高度一样,然后可以直接放一起就连起来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从数字版图起手,反相器,与非或非,画成最小间距,然后高度一样,然后可以直接放一起就连起来那种 ...

有电路图可供我参考学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图可供我参考学习吗?

这个你可以直接自己搞啊,书上不是很多电路么

网友:
从《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经典  哈哈

确实经典,smic0.18工艺的design rule比较贴合现目前的非先进工艺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