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 chip 会测OCP 大电流吗

楼主(2021-04-13):
会测大电流吗
有些 ldmos 3A/5A这种 over current ,
1.      wafer level 的  CP 应该没法测吧 , probe card 针根本耐不住
2.       FT 会测吗?
还是这类高电流 OCP , 不会测3A 可能 testmode 30ma .

网友:
wafer和FT都不会测。一般都是silicon test验证。
testmode会开个小管子去估rdson,OCP应该不会这么估吧,感觉OCP这种可靠性的指标还是要在实际工作模式下验证靠谱些。

网友:
之前测过1A的OCP,瞬时大电流probe card能扛住,但寿命肯定会短。

网友A:
sense resistor是内部还是外部? 如果外部,ocp调到1~200ma 测下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se resistor是内部还是外部? 如果外部,ocp调到1~200ma 测下function

sense resistor是内部

..
use tets mode OK

网友:
Monolithic POL 12A In general, you will know Rdson. turon off the FET and apply vds=12A*Rdson. Trim OCP under this condiction.

Verify the result by apply 12A in application 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