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对称电路充放电速度不一致

楼主(2021-04-13):
20资产
我有个关于Cadence仿真的问题想求助大家。一个如图对称的CMOS电路,管子的尺寸是一致的,仿真结果显示两边充放电速度不同,后面查了下,两边电流也确实不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vdd=1.2V,RE是幅度1.2V,周期为20ns的方波。仿真结果如图】

网友:
N管和P管的u不一样,相同尺寸下导通电阻基本上差3倍

楼主:
嗯嗯,但是每条支路的PMOS和NMOS数量是一致的呀,它们导通电阻应该还是一样的?

网友:
建议 你要是怀疑的话 把所有的都删掉 只留两个一模一样的 信号输入也给一样的理想的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