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知一个编码电路的输入码与输出码的对应关系,如何实现这个编码电路?

楼主(2021-04-13):
已知一个编码电路的输入码与输出码的对应关系(输入码4位,输出码16位),如何实现这个编码电路?
编码电路还有个时钟,在时钟的上升沿进行编码

本人是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对于这种数字编码没有头绪,主要请大家提供这种编码电路的一般实现思路,是写verilogHDL程序?或是用卡诺图?对于我的这种情况,卡诺图的方法似乎太麻烦了些。

网友A:
always @(*) begin
    case(in)
        out = ...;
        ...
        defaultut = ...;
    endcase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ways @(*) begin
    case(in)
        out = ...;

谢谢,前面忘记说了,编码电路还有个时钟,在时钟的上升沿进行编码。

楼主:
除了网友Abyss817 提供的方法外,还有什么常用的编码电路实现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前面忘记说了,编码电路还有个时钟,在时钟的上升沿进行编码。

除了前面网友提供的方法,作为模拟IC工程师,还有什么方法实现编码电路?

网友:
写个verilog代码,导进cadence,用AMS数模混仿。译码电路应该能模拟工程师应该能驾驭吧

网友B:
你是实现电路,还是只是仿真用,电路的话先用卡诺图搭出逻辑,最后输出用D触发器latch。仿真就简单了,查表就好了。

网友:
这应该是数字做的事吧,根据算法用HDL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实现电路,还是只是仿真用,电路的话先用卡诺图搭出逻辑,最后输出用D触发器latch。仿真就简单了,查表 ...

是实现一个编码电路,此编码电路是模拟电路的一部分。我想知道,从模拟工程师的角度,有没有实现这种编码电路的较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