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提取电路时,看三极管的染色图像颜色判断类型,还是看电流流向判断?

楼主(2021-04-13):
反向提取电路时,看三极管的染色图像颜色判断类型,还是看电流流向判断,目前这两种方法冲突了,以哪个为准呢?深色的是发射区扩散,浅色的是基区扩散。

楼主:
各位大佬求解疑!

网友:
这是个pnp

楼主:
可是深色的发射区扩散,它的发射极和集电极都是深色的,也就是发射区扩散,很像npn啊

网友A:
看图是pnp,然后根据电路连接关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pnp,然后根据电路连接关系验证。

深色的发射区扩散,图里面发射极和集电极都是深色的,更像npn啊

网友:
如果是CMOS工艺,pnp 做在衬底上,npn 做在 dnwell 里,看看有没有 dnwell 就能判断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深色的发射区扩散,图里面发射极和集电极都是深色的,更像npn啊

多数条件下,染色的颜色黑色的是p型,亮色是N型,这个不绝对,所以说要通过电路连接验证。暗色确实是发射区和集电区,中间亮色的是基区。器件做在深N肼里面。我推测大致是这样。如果是纯双极的工艺,那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条件下,染色的颜色黑色的是p型,亮色是N型,这个不绝对,所以说要通过电路连接验证。暗色确实是发射 ...

谢谢,想请教一下这个是pnp还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条件下,染色的颜色黑色的是p型,亮色是N型,这个不绝对,所以说要通过电路连接验证。暗色确实是发射 ...

我这个芯片没有染色,只是去除了金属层,黑色的还是p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条件下,染色的颜色黑色的是p型,亮色是N型,这个不绝对,所以说要通过电路连接验证。暗色确实是发射 ...

是这样的,我这个芯片黑色是n型,亮色的p型

网友B:
这个看上去像是bipolar工艺
最外圈深色环和最内部长方形深色部分,应该是统一材料
中间偏左浅色部分可能为另一种材料
如果深色的是P,浅色的是N,那就是PNP,但PNP习惯会将C和E端靠近放,以增加效率,况且中间隔着N的话,这基区宽度估计β会十分小
发过来按照NPN分析倒是可行,发射区N做在基区P上比较合理,集电极做成N环的形式也比较多见
但印象中,以前见到的确实是深色为P,浅色的为N的概率更大,还是要综合电路结构分析
个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个芯片黑色是n型,亮色的p型

如果你确认N是暗色的话,还是通过电路结构来区分吧。光看颜色确实只是经验,总有特殊的。而且器件也有横向和纵向的区分,这个从表面就不太好判断了。通过电路结构判断,然后画剖面图,如果能印证的话,就没问题。别的也没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认N是暗色的话,还是通过电路结构来区分吧。光看颜色确实只是经验,总有特殊的。而且器件也有横 ...

谢谢,通过电路结构最终确定了是vpn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像是bipolar工艺
最外圈深色环和最内部长方形深色部分,应该是统一材料
中间偏左浅色部分可能为 ...

谢谢回答,根据电路结构确定了是vpn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像是bipolar工艺
最外圈深色环和最内部长方形深色部分,应该是统一材料
中间偏左浅色部分可能为 ...

这个的话你判断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想请教一下这个是pnp还是npn?

还是pnp

楼主:
可是这个是输入级的差分对,电路结构上说不是pnp了

网友:
这个具体要看你外边走线走出去连的都是什么器件,器件的什么端,走的线外边接没接电源或地

网友:
和mos管对比着判断,nmos源一般接地,pmos一般源接vd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根据电路结构确定了是vpnp

衬底PNP?
如果集电极是接地的话倒有这个可能
但一般bipolar工艺做VPNP只会在ISO里面做P和N,集电极的P直接用p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话你判断是什么?

还是像NPN,基区上做了两个基极接触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衬底PNP?
如果集电极是接地的话倒有这个可能
但一般bipolar工艺做VPNP只会在ISO里面做P和N,集电极的P直 ...

不是衬底pnp(spnp),这个是vpnp,两个制作工艺不同,我现在的判断是第一个是vpnp,第二个是双基极npn,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衬底pnp(spnp),这个是vpnp,两个制作工艺不同,我现在的判断是第一个是vpnp,第二个是双基极npn, ...

纵向PNP?
那就可能不是标准bipolar工艺了,难道是基于标准工艺增加了pwell的bicmos工艺?
那图2的也要重新认识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