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 的电流可以从漏端流向源端吗? 如图

楼主(2021-04-13):
最近看到一个专利,很是好奇,如图:
想请教各位大牛,PMOS 的电流可以从漏端流向源端吗? 也就是图中的VCC和VSPAD端接电源,VMAX端接负载  ,这样可以吗?

衬底切换电路

衬底切换电路

网友A:
如果衬底固定接到源极,则电流是从漏极-衬底的二极管流的。是否可以,看具体情况,集成电路里这种情况衬底应该会接电源,不会这么做;分立MOS器件应该是可以的,具体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衬底固定接到源极,则电流是从漏极-衬底的二极管流的。是否可以,看具体情况,集成电路里这种情况衬底 ...

谢谢回答!
   这个专利是衬底切换电路,那一定是用于芯片内部的。
简单地说,要实现的功能就是,衬底端接VMAX  ,当VCC大于VSPAD,VMAX约等于VCC,反之VMAX约等于VSPAD。
也就是说VMAX端接的负载端(可能很小的负载),不会直接接电源端的。所以我想请教的问题就是  是否有人这么干过?这个负载可以接多大?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这个专利是衬底切换电路,那一定是用于芯片内部的。
简单地说,要实现的功能就是,衬底端 ...

抱歉,这个我不知道也没有试过了, 我的理解N well一定是反偏的,要让它正偏得看工艺是否支持了。

网友:
你找USB POWER SWITCH , 或DC DC 内 很多 反接背对背 MOS

LV MOS 来说其实drain source 不分的 .

HV MOS 有SYM  ASYM ,

只一般来说 pmos d-> s 如果MOS 不开  算走body diode
LIGBT 没body diode 须另外并上去, 对MOTOR DRIVER 会须路流

MOS 有开就不管 是双向的 .
向DC DC 有些情况下会倒灌 要关OFF .

网友:
这个电路不怎么好

网友:
If you look the MOS layout, actuall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ource" and "drain". We call this kind device "symetrical device".

LVS won't tell the difference beween "drain" and "source".

网友(2023-08-11):
什么是使用外部背对背MOSFET的反向电流阻断

MORE

https://www.powerctc.com/zh-hant/node/5508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rce-vs-common-drain

common source  or common-drian

2  type

网友:
这玩意也能当伪电阻提供Tohm级别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