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ium混仿问题求助

楼主(2021-04-13):
求助群里大神,我用xcelium做数模混仿时报一下错误,求问咋解决。。。

网友:
可能的方法一:先装XRUN,然后装Vitruso,自动会编译好;
可能的方法二:到报错的路径下,重新生成想要的vms。很久之前做的,忘记了具体的。

网友A:
你的数字仿真器还是nc啊,不是xcelium,是不是环境变量设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字仿真器还是nc啊,不是xcelium,是不是环境变量设的不对。

谢谢,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