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novus18版本总是运行崩溃(Crash)问题

楼主(2021-04-13):
    情况:运行环境是RHEL6.5_x64 虚拟机,在使用Innovus 15.2版本的时候几乎很少会产生Crash,但想试用下新版本,就尝试用下18.1 版本。同样的脚本运行在18.1版本上就发生了非常非常高的崩溃率,一般出现在place,cts,fix timing等步骤。
    请问各位有没有发生过一样情况,并解决的呢??!

........
........
............
............

网友A:
好好查下  这个18版本 我这里用的好好的

网友B:
我觉得一般是系统缺少库,你看下crash log是否某个库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查下  这个18版本 我这里用的好好的

  脚本用的是15版本跑完整的相同脚本,但是用18版本就会有问题,我换了20版本还是一样会crash。请问一下你是否是用crack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一般是系统缺少库,你看下crash log是否某个库报错。

   现在看起来指向libc.so.6最多,奇怪的是同一平台我用15版本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查下  这个18版本 我这里用的好好的

   现在有点没有头绪,使用虚拟机装了centos7也发生一样的问题。但是用15版本使用的是同样的脚本,流程上就是好好的。请问你用的18是patch的吗?

网友:
Can you share the innovus software download files.

网友(2024-07-0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用的22.12的版本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