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oly电阻下方的蓝色方块是什么?

楼主(2021-04-13):
发现Poly电阻下方还存在一个比电阻区域稍小的方形区域,在染色层下能看到,求教这是什么层或者是什么工艺吗?

1.多晶层

1.多晶层

图1 多晶层

2.染色层

2.染色层

图2 染色层

3.衬底

3.衬底

图3 衬底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Silicide Block,在其他工艺库中有找到

网友(2023-09-28):
那個藍色的方塊應該是沒蝕刻完的poly,
可以觀察不同尺寸的poly下方的藍色方塊距離poly的邊緣是否等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