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漏电流

楼主(2021-04-13):
增大MOS管的L能够增大mos管的Vth,且减小漏电流,为什么增大W不能够减小漏电流

网友A:
根据公式,增大W是增大漏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增大W是增大漏电流吧。

漏电流公式?你说的是漏端电流吗

网友:
我猜你说的漏电流是PN结反偏电流,L越大两个PN结距离越远漏电流减小这很好理解吧。再此基础上,假设L不变那么单位W下的漏电流一定,W越大漏电流不就越大吗?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觉得增大W能够减小漏电流?

网友:
增大沟道长度L电流减小,此时内阻增大, 增加沟道宽度W电流增大,此时内阻减小,不懂得话想象一下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