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如何在编辑MOS管的基础上保留连线信息

楼主(2021-04-13):
关于画版图的问题。从电路图里面select出MOS管到layout XL,此时是包含连线信息的,要对MOS管内部进行操作(把栅极加长一点),把它flatten之后发现连线信息没有了。请问如何恢复?或者如何在保证连线信息的前提下编辑MOS管的信息?【flatten之前】

【flatten之后】

网友A:
两种做法:1:先单个管子打包,再去包里打散它
                2:MOS管先别设置自动带栅极的孔了,要多长自己加。

网友:
flat 之前F3 界面有设置的

网友B:
你这版图画得很神奇啊

网友:
是我的错觉吗?总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版图画得很神奇啊

你好,这个版图不是画的,是从电路图直接generate selected from source过来的,所以是包含连线信息的,但是flatten之后就没有了,想知道如何恢复?或者要自己把连线信息加回来,那要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版图画得很神奇啊

这是T-gate

网友:
好的!谢谢!结构有点特殊没认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版图不是画的,是从电路图直接generate selected from source过来的,所以是包含连线信息的, ...

打散了的话就只能手动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散了的话就只能手动补上了

你好,请问怎么样手动补上连线信息呢?另外,能不能在不打散MOS管的情况下编辑MOS管的某一层(比如Gate)?【我是照着PDK的库学画版图,它好像能做到编辑MOS的Gate,但是保留了连线信息没有变。】

网友:
建议用第二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做法:1:先单个管子打包,再去包里打散它
                2:MOS管先别设置自动带栅极的孔了,要多长 ...

谢谢!方法二好用!请问您可以介绍下方法一吗?单管如何打包再打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做法:1:先单个管子打包,再去包里打散它
                2:MOS管先别设置自动带栅极的孔了,要多长 ...

谢谢!第二种方法好用。请问您说的第一种方法,单个管子打包再打散的办法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第二种方法好用。请问您说的第一种方法,单个管子打包再打散的办法怎么操作呢?
...

选中mos管,Edit - Hierarchy - make cell(PCELL上面就自动包了一层有连接关系的M1);然后X进入到这个cell,在这里才打散这个pecl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怎么样手动补上连线信息呢?另外,能不能在不打散MOS管的情况下编辑MOS管的某一层(比如Gate) ...

q一下,在属性面板改啊

网友:
T型的管子  长这个样子么?则么跟我之前见的不一样

网友A:
解决了?最后准备怎么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最后准备怎么用呀?

嗯嗯。就是电路里面先不设置gate,之后在layout里面再加上gate。

网友A:
解决了,那赏个确认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那赏个确认呗

嗯嗯好嘞,谢谢!

网友(2022-03-27):
你好,我也是出现过这样(我是关闭了cadence再打开出现这个问题的),但是我好像没有进行flat这个操作。我是这样解决的:关闭版图,然后去原理图界面打开layout XL,然后选择打开版图(是打开不是重新创建),再选择你这个版图就行了。

网友C(2024-08-16):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你可以看看前面的记录~好久之前的问题,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