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时域响应不解

楼主(2021-04-13):
大佬们,我ldo电路负载电流从低(200uA)变高(20mA)时(切换时间=1ns)时域响应不稳定,但是我大致的仿了不同电流下的stb相位裕度都满足要求(100个点)。请问是什么原因???如图:

时域响应

时域响应

相位裕度

相位裕度

网友A:
你看看直流工作点是否异常,在看看波特图 增益也要看 然后在看看瞬态 切换时间一般也不会是1ns这么短 你搞到100n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直流工作点是否异常,在看看波特图 增益也要看 然后在看看瞬态 切换时间一般也不会是1ns这么短 你搞 ...

都看了。。有没有瞬态稳定的充要条件?

网友:
一般增益足够 pm足够是不会震荡的 你还是自己在仔细检查检查吧 电路和激励都看看 把切换时间弄长一点试试 或者降低loading试试 多试试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多试试

网友:
如果LDO的stb没问题,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电路的Load Transient特性不满足要求,就是说电流从200u~20m的时候,功率管的栅极响应太慢,可能需要额外的电路提高栅极的瞬态响应。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operation point 被干扰了,不像是相位裕量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佬,请问operation point 怎么会被干扰呢?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大信号震荡,PM都是小信号分析

楼主:
负载没有变化仿真瞬态的时候最后震荡了

负载没有变化

负载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没有变化仿真瞬态的时候最后震荡了

看看电路正负反馈有没有接对,把电路也放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正负反馈有没有接对,把电路也放进来看看

我感觉是有正反馈 我先看看

网友:
相位裕度增益裕度不能完全说明不振荡,要看零极点图

网友C:
可能是大信号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大信号振荡

请问大信号震荡需要怎么判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信号震荡需要怎么判别呢?

你可以看看王忆的博士论文或者他的书。。。在排除掉stb问题之后,可以往大信号振荡想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eration point 被干扰了,不像是相位裕量的问题

看下是不是bias current mirror电路接入的问题,波形有点像你可以把bias current换成理想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