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程序中修改对象语法问题

楼主(2021-04-13):
task generator (int n)
      transaction t;
      t=new();
      repeat(n) begin
      t.addr=$random(); //变量初始化
     $display("sending addr=%h",t.addr);
      transmit(t);
      end
      请问为什么t=new();语句如果不放在repeat函数中,transmit发送的t.addr就一直是一个固定的值,而不会随机的改变?

网友A:
因为这句代码只执行了一次,t就只赋值了一次,放到repeat里面才会重新赋值,不知道这样你明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句代码只执行了一次,t就只赋值了一次,放到repeat里面才会重新赋值,不知道这样你明不明白 ...

   你的意思是t虽然是一直指向这个对象,但是transmit(t),如果没有重新赋值,就算对象内部的addr一直都在改变,但是t一直都是指向最初的那个未改变对象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t虽然是一直指向这个对象,但是transmit(t),如果没有重新赋值,就算对象内部的addr一直都在 ...

这个不涉及到对象,就是简单的函数调用问题,你想对t重新赋值就要重新调用一下那个函数

网友B:
这跟对象没关系,影响的就是线程的延迟,只要generator repeat循环里或者transmit()里有延迟(#语句或者@(posedge clk)等),送到DUT的就是变的,如果没有延迟,repeat在同一时刻完成n次循环,最后就是repeat(n)的最后一次随机值送到D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跟对象没关系,影响的就是线程的延迟,只要generator repeat循环里或者transmit()里有延迟(#语句或者@(po ...

是这样的,$display打印的可能是不同的,dut口上有可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对象没关系,影响的就是线程的延迟,只要generator repeat循环里或者transmit()里有延迟(#语句或者@(po ...

感谢大佬好像是这样,在同一时间点,t里面的addr只被赋予了一次值,循环是一个函数不消耗仿真时间,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