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to—zero之后的比较器offset怎么仿真

楼主(2021-04-13):
请教各位大佬,auto—zero之后的比较器offset怎么仿真?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1-10-27):
同求大佬指导!

网友(2023-01-28):
方法1:auto-zero功能设置使能,蒙特卡洛对比auto-zero前后offset变化。方法2:加入固定电压模拟offset,查看offset。

网友(2023-10-17):
和动态放大器仿真方法一致,给一个很慢的阶梯,从低到高,从高到低扫描两次,看翻转点时刻比较器的输入值取平均,然后跑MC。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2024-03-20):
我有ADC,PLL以及BGR,LDO的视频资料,有需要的滴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