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nable to read layout netlist file "*.sp"

楼主(2021-04-14):
run pex to extract RC, run 到最后一步的时候report以下fatal error,中断了:

我的svdb 目录所有的file就是下图这些了:

总感觉是哪里设置不对。我export出来的是cdl 文件,rule file里添加的也是这个*.cdl,但是 SOURCE SYSTEM SPICE 这样定义的。请教大牛,是不是哪里不对?

网友A:
明显,文件后缀写错了吧 ,一个.pdsp  ?   一个.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文件后缀写错了吧 ,一个.pdsp  ?   一个.sp?

都是系统自己生成的文件啊。我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脚本哪设置肯定可以控制到的,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哪设置肯定可以控制到的,查查吧

菜鸟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