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内不同频率的时钟之间数据的传递?不用fifo如何实现

楼主(2021-04-14):
如果一个200M的时钟和50M时钟之间互相传递数据,50M的时钟采集到一个数据(比如拨码开关的值)后就保持一个固定的值不变,200M时钟在接收到采集结束标志后,应该可以直接可以接收这个50M时钟采集到的数据吧?

网友A:
4個取樣點,取第二、三安全位置

网友:
如果不是连续的数据传递可以采用握手的方式,否则只能使用Afifo。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個取樣點,取第二、三安全位置

你这相当于数字滤波

网友:
信号握手,或者寄存器同步

网友:
根据采集结束标志可以不用FIFO

网友(2021-05-17):
200M的时钟作为参考,检测50M时钟的上升沿作为触 发器使能

网友:
不建议使用时钟作为寄存器的使能端。建议在50Mz的时钟域构造一个数据有效的标志位,然后在200MHz时钟域检测其上升沿,在这个上升沿锁存数据即可。实际上,只要保证在采样点为中心的[setup,hold]时间窗内,被采样数据不变化即可。至于采用FIFO还是什么形式,均可。

网友:
如果50MHz采集的数据的持续时间够长(单bit),比如每次持续时间在ms级别,可以使用200MHz时钟对此信号打两排后进行计数,设置一个信号稳定持续计数值,比如1000,如果持续这么长时间不变,就认为是稳定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