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B. Staszewski提出的ADPLL设计中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1-04-14):
最近在做ADPLL的项目,用到的是R.B. Staszewski书中提出的基于环路计数器的I型ADPLL,对相位误差输出到DCO控制字接口的地方如何实现不是很理解。由于是I型的ADPLL,因此环路滤波器只需要比例路径,电路实现上就是单纯的移位操作,我现在相位检测器输出的相位误差输出一共是14位无符号数,我DCO的粗调,中调和精调分别是5位、6位和6位,我怎么通过滤波器把相位误差和DCO的控制字连在一起啊,是不是把相位误差的低几位送到粗调控制字,中间几位送到中调控制字,最高几位送到精调控制字?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先搞明白多少相差就调多少频率就明白怎样接了。例如相差1个ckv就调1个ref的频率,这个时候a=1,那么对应a=1/64,要调的频率就是ref/64,这里a是比例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明白多少相差就调多少频率就明白怎样接了。例如相差1个ckv就调1个ref的频率,这个时候a=1,那么对应a=1 ...

感谢您的回复,我这里有些疑问不太明白。我的fref是32MHz,ckv频率是600MHz左右,调1个ref的频率要怎么实现?而且最后为什么要除以64啊

网友A:
不用急着上电路,好好读读那本书,里面都有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急着上电路,好好读读那本书,里面都有说的。

6月就要流片,已经没啥时间慢慢读那本书了,只能硬着头皮上,起码先保证能够锁定。而且我数字基础很差,有些地方就完全看不懂,所以我现在非常需要帮助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A:
不用急着上电路,好好读读那本书,里面都有说的。

请问你指的是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