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bias套筒式cascade二级运放?

楼主(2021-04-14):
RT,小弟正在尝试设计一个套筒式cascade二级运放,书上虽然写了运放的结构原理,但是全差分式的cascade电路怎么偏置还是不太清楚,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电流经过一个二极管方式的mos管 产生偏置电压

网友(点评):
还是不理解哈,对于VB4可以这么偏置,那其他三个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比如下面这个第一级cascade电路,除了vb4我知道用电流源偏置,其他三个偏置应该哦那个什么电路呢

网友: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啊 你多叠几个管子就多几个偏置电压 vb1可以最上面的pmos得到下面的vb2可以下面再串一个pmos得到 类推 至于具体这个大小你自己把握了

网友:
小小的提醒,因该是cascode吧。